请教,PROTEL里要画长方形的焊盘怎么画啊

楼主(2009-01-08):
请教,PROTEL里要画长方形的焊盘怎么画啊,包括孔也是长方形,焊盘能设置成长方形,可孔却只能是圆的,有没有办法把孔也变成长方形啊

网友A:
焊盘可以设置成原行,孔不能做成方形

实在要的话放一排圆形的孔,近似一个方形的了

楼主:
一排圆形的孔太牵强了吧

有没有更好点的方法啊,如果把孔缩小到很小,然后在焊盘中间画个长方形,这个长方形是在KEEPOUTLAYER层,这样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B:
LS方法可以

LS方法可以,一向是这么做的

网友C:
楼主想想PCB怎么制作

  PCB制作是用钻头直接钻孔,所以基本形状只能是圆形

  长条形一般是钻第一个孔,然后拉直线

  方形孔是要更换一系列大小不等的钻头,更换钻头要费大量人工和时间,没人会做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放上大小相等的圆形过孔,叠加形成近似方形的形状,用Keepout层标识也可以,但是有时候PCB板厂商会漏过而没有开孔

楼主:
那我的方法可行吗?

在KEEPOUTLAYER层画个长方形放在焊盘中间

网友C:
尺寸大的可以,但是有时会被厂商漏做

  叠加过孔成所需形状是最保险的

网友D:
可以,不过我还会加一个注意事项的文本文档

楼主:
那看来还是加过空保险点

楼主:
谢谢弟兄们的帮助

网友E:
唉,真是瞎说

应该在机械层画适当宽度的线,作出来就是圆头的长孔,PCB厂一看就明白

而且,
小量时PCB机械加工的方法一般只有钻、铣
要考虑别人机械加工的难度和可行性,不要用太小的孔,特别是小尺寸的异形孔

量很大时开冲模的话当然时另一回事

网友C:
现在很多板子是用keepout层做边界的

  如果在机械层画线,有很大几率漏做

网友F:
keepout层做边界是错误的

网友G: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切记一点

一定要在工艺说明文件中指出并要求PCB工厂对此进行确认,具体画图细节可以双方协商,明白了就行。

网友H:
正规做法是机械层

Keepout 层只对设计过程有用,应该与厂家毫无关系才对
在机械层沿着孔轮廓画就可以了,必要时提醒一下厂家
最好做长圆孔(400米跑道)或圆角矩形,考虑铣刀最小直径

网友I:
嘿嘿,机械层和keepout同时给它画上...

网友J:
长方形的焊盘

有什么用啊?

网友E:
比如稍大点的继电器的脚

网友G:
回楼上

有些器件的引脚因加工工艺的限制多为方形甚至长方形,特别是一些较大的连接器等,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情况,这时开圆孔会在焊接时漏锡。

网友K:
还是过孔保险

在机械层或KEEPOUT层画容易误解。导致孔形出来了,但忘了镀锡。

网友L:
机械层

上画个矩形孔,做过,没和厂家说直接就给做出来了,要是不放心给他个电话确认下就更不会有问题了,
用protel99没有更好的办法,试过用AD6做过一个方孔的封装,然后导成99的格式,可是打开一看孔还是圆的,呵呵

楼主:
过孔是不是应该在元件库文件里就画好?

过孔是不是应该在自己的元件库文件里直接画在元件的焊盘上?我是用的大的继电器,这个继电器的脚不是圆形的脚,很宽很薄,大概有6.4毫米长,0.5毫米宽,我是在库文件里先画这个继电器的焊盘,然后在焊盘上打过孔吗?我这样做了以后发现导线连不到焊盘上了

网友I:
是在焊盘上再放焊盘,并且把引脚编号改成一样。

加再网络表时,会一次全部加上,一次全部没了...这个有点郁闷。

楼主:
焊盘上再放焊盘似乎不行啊

焊盘上再放焊盘根本看不清孔和孔之间的间隔,

网友:
PROTEL里要画长方形的焊盘怎么画啊

改变属性里面的长和宽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