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增加程序,怎么显示程序占用空间减小?

楼主(2009-01-08):
Program Size: data=49.7 xdata=0 code=1949

 增加了几句程序,其中的code不变大,反而变小,是怎么回事,我的程序空间就2k,是不是程序满了,开始向里面乱写了?

楼主:
还有这功能?长见识了!

网友A:
这也没什么奇怪

可能你增加了几句后,反而使程序的处理方式发生变化,使部分功能处理更简单,或者原来有部分代码处理速度快,但占用空间多,现在换成处理速度慢,却省了空间。

网友B:
把你的代码帖出来大家看看就清楚了...

如果原来有些函数没有调用,那么就无法分析,代码就会多(RAM也会多),调用一下反而会好,能够分析了。

网友C:
看问题要看本质,光看结果就算神仙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B:
神仙应该知道吧...不然还叫啥子神仙哦...神仙可不是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