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滑动变阻器

楼主(2009-01-08):
  公司要调试功率计,让我看看负载,调试部门说最好要个2K的5A的滑动变阻器,这个提议是不是有点恐怖?几十KW是不是有点太大?那滑动变阻器是不是也大的恐怖?麻烦大家说说看.

网友A:
大功率的阻值不会那么大

网友B:
是有点恐怖

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C:
不恐怖2K/5A是有的.大功率调电压器那么大。

网友A:
这个东西要考虑全功率下的散热问题

做出来体积小不了,恐怕还得液冷散热,绝大多数场合极少会用上。

网友D:
呵呵 不会吧

测功率计哪会是这么直接测呢.
都是模拟负载的.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了

  就是楼上说的模拟负载,我们也测了,不过他们那边好像还说有问题,就是因为这5A在大功率下没测到客户说有问题给打了回来。
  这边又测不到,还郁闷啊!

网友E:
要注意负载特性(例如感性、容性、冲击性等)对电源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