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变压器

楼主(2009-01-09):
再问个问题:超声波变压器匝数多少合适,线径多少?

网友A:
是指超声波倒车雷达用的升压变压器么?

可以直接买到成品的,不过这可不叫什么“超声波变压器”。

网友B(2010-06-23):
一般起隔离和阻抗匹配的作用!你这问题太泛啦!

网友C(2011-04-06):
具体要看你的驱动电路及输出换能器状况

网友D(2011-12-07):
要激发60kHz的超声波用什么样的变压器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