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磁扰动车辆传感器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9-01-10):
BD-200无线磁扰动车辆传感器是通过测量周边地球磁场的变化来发现铁磁物体运动。当足够大的铁磁物体在传感器附近出现的时候会导致周围的地球磁力线发生弯曲和密度的变化,地磁车辆传感器可以感知这种微小的变化,并通过一定的判断准则来确定是否有铁磁物体在附近出现。
    一般来说,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火车、轮船等大都属于铁磁构造,因此可以通过上述原理来检测其是否存在。近两年来,磁扰动传感器广泛应用于军事防务,用于车辆和武装人员的探测,被称为隐形哨兵。
    本探测器是一种智能交通数据采集工具,可以完全替代传统的地感线圈的探测模式,可对城市交通管理系统、各种公路管理系统中的车辆闯红灯、道路卡口、行车速度、车辆高度、实路径票务跟踪控制、车流量等数字信息进行实时的采集、分析、处理,及时传输给各级管理部门以做相应处理,具有广泛的用途。
    本车辆检测器分为两个部分,埋在路面下的为车辆探测器的传感器部分,其有传感器、放大器、锂电池、单片机和RF发射器组成,放入路边控制箱的为信号接收部分,其主要有RF收发器、单片机和信号输出端口组成。

楼主:
同类产品还有这个,估计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工作原理
秀派(SP-eFlux-100) 车辆探测器工作原理是通过传感器感知局部空间范围内地球磁场的变化,并对变化的程度进行评估,进而判断是否有金属物体通过。

主动工作、有源
车辆探测器采用“主动(active)方式”进行工作,“主动”有两层含义,第一、主动检测路面磁场变化,判断是否有车辆通过,第二、主动发射检测结果信号给阅读器。这种工作方式消耗的能量相对比较高,因此,我们在标签内部增加了高能电池,用来为设备提供能量。

标准环境下,电池提供的能量可以保证标签连续工作6到8年。

工作频率
车辆探测器工作频率范围是2.4GHz ~ 2.4835GHz,属于微波频段。

目前,小功率设备可以自由使用该频段进行工作,不需要向管理部门申请和缴付任何费用,不会对车辆和移动通讯设备造成干扰。

探测距离
探测器可以有效探测空间是:地面以上、安装地点为中心、1米为半径的半球体范围内的地球磁场变化。

信号传输距离
”探测器“将探测结果发送给“车辆探测器信号接收器(SP-RSR-100),这个过程采用无线(微波)方式进行,最大有效传送距离是60米。

识别能力 ● 速度
当车辆最高以230公里每小时速度通过检测区域时,可以被监测器稳定、有效识别。

这一特性特别适合在城市智能交通管理中使用,用它检测路面车辆通过情况。

楼主:
猜测是使用了磁感应传感器

AD,和NXP 都有这样的传感器,只是疑问工作电流都有几个MA,怎么能在没有外界电源输入的情况下工作8年而且可以检测时速高达230KM的物体呢?

网友A:
地磁传感器是采用磁阻原理工作的

所以灵敏度很高,可以对地磁的强度作出反应,细节信息可去下载Philips的KMZ51、KMZ52等的Datasheet看看。

楼主:
根据bd200的参数计算

锂电池容量要56AH以上才能维持静态工作,而且这个产品推出到现在也不可能有8年,吹这样的牛皮有点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