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想做个用单片机控制电机的转速的东西,碰到了麻

楼主(2009-01-10):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电路应该没问题。

你用的交流电机不适合做斩波。

网友B:
你是否对导通相角进行了控制?

网友C:
MOC3063是什么类型的?

MOC3052肯定可以的!
老弟!MOC3063是过零触发的,当然不行!

楼主:
4楼的兄弟,换成3052或者3021这原理图成不成?

我的实验效果,导通相角无论多少给个触发信号,这里是低电平信号,这就完全导通了,是不是和2楼的说的,交流电机不能斩波。还是电路图有问题(除了光耦用的是过零触发的)

网友B:
光耦不能用过零触发的

需要调相实现。

网友D:
不怎么懂

楼主:
我的处理如下

用变压器12V端输出取得过零点,我通过定时,在过零点后的某个时间(比如说5ms)给个打开信号,这原理图是给个1ms低电平。不过很遗憾我怎么调时间都没用。只能完全打开,不受控,只能控制打开关闭。那位懂的大哥给指点指点啊,感激……

网友B:
不能用过零触发型光耦

要用普通光耦,耐压够就行。

楼主:
楼上的给推荐几个型号啊,功率800W

网友E:
提醒楼主要注意:电机的功率因数不是1,电流落后于电压。先用一个电阻,或者电炉子代替电机,测电阻上的波形试试看,好用了再接电机。

用MOC3052应该可以。

网友C:
楼主要加油

连光偶的类型和特性都搞不懂,就开始开发产品?
我说的不够明白吗?

楼主:
谢谢各位,我会努力

是得好好学习一下光耦这东西。

楼主:
太谢谢楼上的大哥了,3052很好用

现在控制150W的电机没问题了,但我按照11楼的大哥说的接了个电热丝(800W),这可控硅会发热,温度烫手,换成BTB16,加个散热片温度也挺高。但150W的电机不会发热。这会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