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工作电压在2到3.6v,那么电压低是否就功耗相对低呢?

楼主(2009-01-10):
最近在做低功耗的东西,不太懂,谢谢

网友A:
从IC工艺上讲是这样的

网友B:
工艺越先进,电压越低

  工艺越先进,功耗越低

  这样可以类比出来电压越低,功耗越低

网友C:
CMOS芯片的功耗,与工作频率成正比,与工作电压的平方成正

网友:
想想,芯片阻抗一定,阻抗电压越低,电流就越低

功耗也就越低了么!现在低功耗都是朝着降低电压来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作为信息处理器件,其处理的对象是信息

只要能足以分辨信息(在可靠性容许的范围内),自然电压越低功耗越底(在保证其速度的前提下),这是因为其信号的建立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所需能量小了(参考电容充电过程)。

至于某一IC是否在供电电压降低情况下省电,这应该成立,但如此做可能会影响其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