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家们解释一下:3秒把啤酒过滤成水,可能么?

楼主(2009-01-11):
看到中央一台播放的新闻演示沁园的专利技术——3秒把啤酒过滤成水,真的有可能么?有没有懂行的介绍一下?
通过什么东西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把酒精从水中过滤出来?要是倒进去一杯海水3分钟后能过滤出淡水么?

网友A:
理论上可行,也不是什么新技术

该专利不是科学发现。乙醇分子远远大于水分子,化学特性也不同,利用特定的分子筛、反渗透技术等即可将二者分离,问题是成本,这个是目前条件下不可逾越的障碍,不管是什么专利都回避不了。

楼主:
这样看来过滤啤酒和淡化海水的问题难度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从chunyang的解释是不是能得到标题里的结论?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难,而是成本

用直接物理方法的代价远远高于分馏(对主贴所及之乙醇和NaCl等电解质而言)或化学法(针对一些特定的溶质),商业应用是遥不可及的。

网友B:
不是什么新技术。

人家可把墨水滤成水当场饮用。用过滤和吸附性材料。这方面韩国领先

网友C:
问题不是3秒,而是3秒过滤了百分之几?

不可能100%过滤的

网友D:
LS,适当的分子筛完全可以100%过滤的

就好比扔一堆玻璃弹珠到米缸里,你拿个合适的筛子完全可以把弹珠都“过滤”出来(出去)

网友E:
成本太高

没有商用价值,成本太高,技术可行

网友F:
CCAV的表演

啤酒只是将里面原有的水挤出来。

网友G:
可行不可观

可行不可观

楼主:
谢谢诸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