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如何绘制裸线

楼主(2009-01-19):
绘制了个大电流板子,想把有些线裸露,然后上锡,绘制PCB软件用PROTEL 99,请教有经验的,怎么设置这些线条呢?

网友A:
solder mask层开窗

网友B:
用焊锡层,就是焊盘的那个层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谢谢,在你们的指导下终于找到了。感谢。。。。。

网友C:
继续交流

LS的既然知道怎么弄了,能否跟大家在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好多同志还不知道呢!

楼主:
回ls

就是将有此要求的导线选成solder层。比如你有根toplayer层导线,想去其绿油,现在你改成topsolder层。。编辑环境protel 99 。就可以了。。刚看到你的疑问。。不是我不分享,我觉得2楼3楼说的很清楚了。像我这样说真是没意思。。

楼主:
我说的不对,更正

比如在toplayer层有条导线,现在想取其绿油,就在这个导线上在画一条topsolder层的导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