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推荐几个常用的PWM芯片

楼主(2009-01-19):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都是用带PWM的MCU搞的吧...

楼主:
带muc的不够稳定

网友B:
muc怎么会不稳定?

网友A:
没用过这样的芯片...模拟的倒是有,做开关电源的

不知道做数字功放的芯片有没有这样直接数字输入的。

如果成本不限制的话,可以考虑可编程器件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