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速度传感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1-20):
一般就是用涡轮作为水流流速传感器的。测转速,再查表。

网友B:
干簧管,韦根、无磁

楼主:
多谢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想再问问,如果是测涡轮的话要在哪个位置测比较好呢?
干簧,韦根或者无磁的话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呢?

网友C:
就是流量计

就是流量计,很多方式了, 电磁式,靶式,涡轮式,

网友A:
还有一个是用测速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