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有源滤波电路的问题请指教!音频

楼主(2009-01-23):
各位大大,附件为PWM音频信号的低通有源滤波电路,二阶。音频输入先经过一个RC滤波,再经过低通有源滤波电路。目前我的问题是输出信号的电压幅值我没有和我设想的一致。运放的放大倍数由R13/R11,R17/R15来决定,现在其余电阻电容都不变,调节R11,R15。结果是不论变大还是变小输出的变化都没有想象中的大。请指教

楼主:
更正,输出电压是根本不变

楼主:
请高手指教,希望年前能把这个电路调出来

目前我的电路中音频输出的声音不够大,又没有留功放的电路。所以只好在有源滤波的电路上做**。今天差不多调了一天。但是输出都一直没有变化。PWM信号频率大概是5M左右

网友A:
把R13和R17增大

网友:
估计和信号源有关--

  信号源带负载的能力太差,另外由于外围元件参数设置不合理,放大倍数不足,且阻值太低,一般外围使用几百到几十K的电阻比较理想.
  建议的参数设置:
   将R13,R16设为220K,R10,R11,R14,R15全部改为10K.

网友B:
。。。

参数计算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