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快熔的高手过来指点一下

楼主(2009-01-24):
我公司的某产品在10KV母线上工作,内部有若干快熔,当快熔的常闭触点熔断时报出故障。可最近几个现场的反馈发现,当10KV的母线上有开关动作时,偶尔会有熔断误报,也就是说通过故障复位可以发现快熔并没有熔断,但是却有类似熔断的故障现象报过来,感觉象在开关动作时造成了强大的电磁干扰,使得快熔触点抖动了一瞬间。不知道这种可能性大不大?有用过快熔的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给各位百年了。

网友A:
显然是干扰

但未必是触点抖动。
干扰很可能是由从你的“快熔”到检测电路的导线串入的,或是由电源串入的。

楼主:
谢谢maychang兄

快熔检测电路上为了防止干扰,我还专门并了104的电容呢,但仍然有此现象报出.我也确定是干扰,看来除了并电容去抖外,还要在软件上做个去抖处理.兄台对高压设备精通,可否分析一下开关动作时形成的电弧能造成什么样的电磁干扰呢?

网友B:
延时个几秒再次判断不就知道是真是假了。

网友C:
开关灭弧时间

开关电弧产生时的电磁频谱非常广,而且极其强大,类似雷电信号。基本无法简单屏蔽,只有设法躲过这段时间,一般高压开关100毫秒内基本可以完成灭弧。

网友D:
并104?

需要10KV耐压的电容吗?

楼主:
楼上的兄台误解

我所说的104电容是放置在快熔检测电路里,当然是弱电部分。5楼的兄台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一直怀疑开关动作时会形成强烈的电磁干扰,但对此种干扰一直缺乏一个直观认识,多谢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