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什么示波器好?

楼主(2009-02-02):
(无正文)

网友A:
模拟的不会拖尾

液晶的应该也不明显,可能是设置不对!
延时是有可能的!

网友B:
DS1052E

非常好。国产的50M,2000块

网友C:
RIGOL的还真是不错的说

但是用起来还真是没TEKTRONIX方便啊
TEK 10xx系列的好像液晶反应都比较慢
安捷伦那种混合信号示波器是最爽的
楼主找找以前的模拟显示带数字读出数据的示波器吧

网友D:
DS1052E像个玩具,不过性价比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