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会爆炸吗?

楼主(2009-02-02):
   当今电池爆炸致人死伤不再是罕闻!
   那么电路板会不会爆炸呀!(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不算调试时电容反了爆炸等),电子产品板子上的芯片.元器件会不会爆炸,还是只会烧毁不能用了?是不是电源电路及芯片最容易?如果是危险性有多大?有电池那么凶残吗?

网友A:
爆炸的原因是气体的迅速膨胀

不能产生气体的元件就不会发生爆炸。

网友B:
会爆裂,不会爆炸(电解例外)

电路板遭雷击后,ic电路会鼓起开裂,大功率管过热过载也会鼓起开裂,甚至爆飞,但其吨位远不及电池板.
电池板受热后,由于封装有一定的机械强度,产生的气体不会马上逸出,而是逐步压缩,内部压力大于机械强度时,才破壳而出,产生相当大的威力.
电解电容壳顶一般都刻有防爆槽,可减缓破坏力,但做功马虎的产品(槽痕太浅),也会造成相当的危害.

楼主:
看来也不能乐观

谢谢分析!
也就说电路问题加上散热问题,遇在一起是很危险的

网友C:
电源管理系统很重要

电池爆炸前有一段温度急剧上升的时间,BMS应能够检测到这个状态,响应速度小于这个时间,就可以降低爆炸的可能性。很多做电源管理的工程师根本不考虑这个

网友D:
电池有点可怕,尤其是一些小厂产的

见过鼓鼓的电池,看着都怕,问电池厂,他们会给你说,“是不是好久没充电了?我们的电池,必须半年充一次电,否则。。。。。。”

网友E:
不止电池会爆炸

大功率管(如GTR)
大电解
都会啊
我曾经还被大功率管崩了一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