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nics时间继电器电源设计拆解,可惜看不懂,寻求指点!

楼主(2009-02-03):
<H1>Autonics时间继电器电源设计拆解,可惜看不懂,寻求指点!</H1>
手边有一个Autonics的时间继电器,做工是相当的精致,结构也异常的巧妙!
前段时间拆下来仔细的看了他的结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周密考虑认真设计,确实是精品!
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设计水准及工艺水平,尤其是那个认真态度!

今天想仔细的看看他的电源部分怎么设计的,结果却让我很是纳闷,看不懂为何如此设计,市电电源与控制电路没有隔离也能保证可靠?

实在不解,恳请高手指点,下面我贴出清晰的照片,望指点:
今天比较忙,电源部分的电路还没描完,控制电路比较复杂就不描了,不是精品的话我可受不了这个折磨!

先看看外形,很漂亮吧:

再看看标的参数:

好,关键时刻到了,先看这个,这是电源板底面,是单面板:

与控制板一起拍的角度看:

控制板的底面,同时为方便起见过孔插入了两个电阻引脚作为标记,而实际却是连在一起的,请接着看最后的那张正面的照片:

控制板的正面:

从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是连在一起的一根走线!

那么它为何这么设计?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望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这里的图片可能不是1:1显示的,你可以点击各图片后看1:1的会更清楚!

楼主:
补上电源板正面

网友A:
很正常呀!

这个时间继电器,输出是通过继电器隔离,只要输入也是隔离的,
内部电源和市电连接又何妨?

网友B:
就这做工也叫精良啊?!

呵呵,既然标了可以240VAC,为什么还有正负极?!

楼主:
它的电源部分可能只用了半波,所以标了正负极

接直流时反向不工作,我分别测了直流24V、市电均能正常工作。
对电源不懂,整理好原理图了再贴吧

那个片子丝印应该是重新标的,原丝印擦了,应该是个MCU.
地线都连到火线啦,市电环境那么恶劣。。。小小MCU....

楼主:
电路板我焊接过了,有点脏了

电路板嘛。。。表现都差不多,没贴它的模具,模具就非同一般的表现了!

网友B:
哈哈,还有220VAC直接供电的MCU呢。。。

我前段时间查到一个好象是ONS的定制型号的MCU,可以220VAC直接供电,220VAC串了一个电阻到MCU就OK了。。。

当时是别人的样品,随便查了查就还给人家了,具体忘记了。。。。。

楼主:
贴上电源板原理图,编号等均与原图一一对应

但那个电源芯片打磨了,重新刻上了"ATP-01"字样
帮分析一下应该是什么型号

网友C:
PP拍摄很有水平

看着过瘾

网友D:
哇咔,这个电源很NB啊,24V直流到220V交流都能使——

有大侠能看出来这个电源芯片的,一定要指点一下!!!

印象里没有哪个电源芯片能工作在这么宽的输入范围的啊......

楼主:
哈哈,谢谢10楼的表扬

不过我还不是太满意,是Canon的最便宜的,买过有点后悔,感觉Canon徒有虚名

死佳能Canon,以后坚决不买了!

不知是这个东西太简单了,还是过年大家都不在,或者是。。。
唉。。。

------------------------
刚发现,竟然加酷了,哈哈,谢谢!
算了,也不顶了,自然下沉吧。。。。

网友B:
11楼没看见那个输出电压吗?

如果容许输出电压跟随输入波动的话,宽电压输入并不是问题啊。。。

哈哈,24VDC的时候,输出可是2V,220VAC的时候就成了7.5V拉,这是个半波输入的,忽忽,基本就是输出随着输入同比变化了。

那个CHIP看着特别类似MOC34063那样的东东。。。

网友B:
不清楚标准,所以不要判断

。。。

网友E(2014-01-28):
来晚了,看不到连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