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电容 容量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9-02-09):
请问在做电路设计的时候 会用到很多不同的电容 选择电容 他的额定电压到是容易选择了 那么容量怎么选择合适呢 它起到的作用不同 容量的大小 也不同吗  哪位有着方面的具体资料吗  可以 帮我讲解下吗

网友A:
通常需要计算或者估计,也有一些经验公式,其实是计算好

对于耦合电容,要求电容在传递信号频率下的容抗要远小于负载阻抗。

对于电源滤波电容,要看负载对纹波电压的要求,滤波后波动要小于负载的波动要求。

对于振荡电路中的电容,就要根据振荡频率来计算了。

另外对于信号滤波器中的电容,通常是根据需要的容抗来计算的。

楼主:
谢谢

楼上说的 很好  谢谢了 哪里有更详细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