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发光二极管憋倒21IC 各位英雄汉

楼主(2009-02-09):
好久不发贴了,发个贴请教个问题。
家里的插排上的电源指示灯就是一个电阻 ,470k串一个发光二极管,为什么二极管不反向击穿呢,

起个炸眼的标题为了引起各位英雄的注意。不要给砖头啊。

网友A:
击穿就击穿呗,反正有大电阻限流了

说得对。击穿了,50Hz,每秒钟击穿都50次了,但是因为有几百k的大电阻限流,所以实际功耗小于允许值,发热允许,所以坏不了。

楼主:
我家的好几年没坏了,

我是问它为什么不坏呢,,,,,英雄在哪

里?????????????????????????????????????????????????

网友B:
电流不够,热量不够大,坏不了。也有坏的,你没遇到而已

楼主:
电流不够,热量不够大?????????

00这么说,各位都同意吗???

等待传说中的强人chunyang 出现。给我一个惊喜,或是30年没出门的扫地僧。

网友C:
不会立即损坏,但寿命会缩短,用一阵后光效会显著降低

看到这标题真TMD不爽....

网友D:
惨杂决定PN结反向特性

LED惨杂不同于普通二极管及稳压管,它在施加的反向电压过高时,不可能工作在齐纳击穿(可恢复)状态,而是处于雪崩击穿(不可恢复),但如果限流电阻较大,则电荷能级不能将PN结加热到结温以上(主要是惨杂形成的晶格处),则不会马上损坏,但由于电子迁移已经形成,故这种击穿是有损的,长时间便会出问题

网友E:
仅仅是路过 打酱油

网友B:
雪崩击穿也是可以恢复的哦...只有温度高到一定程度,热击

网友D:
稳压管的确如此

高于6V的稳压管以雪崩击穿为主,能够长期工作,是因为PN结的工艺结构不同,PN结的面积都很大,导电离子的生成密度小于复合密度,因此是可恢复的,正由于PN结面积大,在特定场合可以当变容管用(但由于漏电流大,且雪崩噪声较大,只能用于低端场合)。

普通二极管,及LED,由于PN结面积较小,限流式的雪崩击穿只限于测量耐压参考,通常1A的1n400x系列要求测量电流小于1mA,即1/1000,LED的额定工作电流仅20mA左右,300K的限流电阻,是1mA。

测1n400x,限流50mA,马上冒烟

楼主:
一个二极管看出水平来拉。

网友F:
电压电流热量时间

网友G:
电阻降压限流

那个电阻是降压限流的.二极管的反向加5V 就可能会坏.你就把那个470K换成47的你的插排会坏要不准跳闸

网友H:
看到这标题就不爽……

击穿得看管子的压降电流和时间,你加了这么大一个限流电阻,首先电流大不起来,即使电流大了,电阻上的压降也会大,那么二极管的压降就小了,你说怎么会击穿?

同意

网友I:
小题大做!!!!!

网友J:
晶体管特性测试仪里面测二极管击穿电压的就是串了大电阻

二极管也可以长期工作在雪崩击穿状态,只要是电流不大就可以。

楼主:
起个炸眼的标题为了引起各位英雄的注意。不要给砖头啊。

说你们不是英雄都不高兴拉,,也不看看能有几个人能解释清楚的。。

网友K:
哗众取宠。。。

网友L:
按稳压管原理考虑就对了:击穿电压、电流、功耗

OK!

网友M:
高人果然就是看得全面啊.

网友N:
PowerAnts 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O:
在上面再串一个IN4007不就安全了啊。。。

真笨。。。

一般不用串4007的。连公牛这样的王牌都没串。 如果有哪位业余爱好者特意要串一个4007之类的二极管,也无所谓。反正4007多的是,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P:
一看标题,就知道是挨骂的贴

网友Q:
要想作得絕對穩定,必須串聯一個1N4004的二極管.

   要想作得絕對穩定,必須串聯一個1N4004的二極管.

网友R:
会坏的

公司里的插板,很多用上三、四年就漏电。
然后负责人来检查,说是LED坏了,把LED和电阻拆掉就不漏电了。
后来一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拆掉了。
现在统一换了一个比较好的品牌,不怎么坏了。

网友S:
to 楼上

比较好的品牌里面,LED的电路是怎么接的?

公牛也是这样的,不串啥4007的。

网友T:
从能量角度来看

要毁灭一个东西 必须有足够的能量,
这个大的电阻,能量在发光管上极小。
但是水滴也能穿石啊,时间长了 还是
有可能会坏的。

网友U:
无聊

首先,什么是英雄,高手跟英雄是同一个概念吗?扯淡!
其次,发光二极管是正向导通发光还是反向导通发光啊?哪来的反向击穿?你加的220V是反向使发光二极管发光?或许是我没明白LZ的意思!请解释一下!

LED是正向导通发光,反向击穿导通不发光啊,但因有电阻限流,故也不会坏。LED反向击穿电压10~30V左右,在220电源下,每秒钟击穿50次。

网友V:
等待传说中的强人chunyang 出现,杀猪何必用牛刀!

没看出来,这位在激将法,哈哈,众位大侠,又何必和他一般见识呢!

随便GOOGLE下不就解决了:

第一步,GOOGLE下:

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低电位端,负极接在高电位端,此时二极管中几乎没有电流流过,此时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这种连接方式,称为反向偏置。二极管处于反向偏置时,仍然会有微弱的反向电流流过二极管,称为漏电流。当二极管两端的反向电压增大到某一数值,反向电流会急剧增大,二极管将失去单方向导电特性,这种状态称为二极管的击穿

第二步,分析:

反向电流要大到一定程度才会导致击穿,470K的限流电阻呀,i=220v/470K,所以不会击穿了! 多简单的答案!

第三步,扩展:

一般插座里的电源指示灯,早期是用一电阻串联氖泡(灯),后来改进用LED灯,原因是寿命长,颜色多样(红光,蓝光),楼主看到的直接用一电阻串联LED灯,是低档次的方案,也是求成本不讲质量的产物;

而一些高端的插座,象奇胜等,里面绝不会采用这样的方案,而是回归技术本源,让发光二极管工作在正向,即采用限流电阻+贴片整流桥,发光二极管正负极分别接在整流桥的+、-端,这样,发光二极管就不会工作在反向,这才是正道!

拿款低档产品出来误人子弟,发帖语气还极尽挑衅之能事,只能显得楼主的浮浅!各位大侠为之动气就不值得了,哈哈!

网友W:
楼上分析得不对

第一步是对的
但是第二步分析得不对,
不是反向电流要大到一定程度才会导致击穿,而是反向电压大到一定程度才会击穿,而且不是没有击穿,是确实击穿了,而且二极管失去了单向导电的能力,不过不一定会坏,
还有反向电流急剧增大也是对的,不是说电流非常大才叫急剧增大,而是对比于漏电流来讲,比如漏电流2nA,那么电流增加到0.1mA也叫急剧增大。
第三点,指示灯从氖泡改为LED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成本,其实氖泡应该是很好的选择,自身耗电非常之小,约uA数量级。
即使那些高端的插座,不管LED灯是如何的接,都是一个非常低效的电路,效率甚至都不到1%,而且自身消耗的电流也在mA数量级。这样单单是一个插座指示灯就消耗了0.2W的功率,这样1年下来就消耗了1.75度电,约合*币0.86元,远高于氖泡的成本。
现在真正的高档插座,里面用的还是氖泡做指示灯。

网友X:
LZ听说过懂软击穿吗?

网友V:
RE:30楼 探讨探讨

但是第二步分析得不对,
不是反向电流要大到一定程度才会导致击穿,而是反向电压大到一定程度才会击穿,而且不是没有击穿,是确实击穿了,而且二极管失去了单向导电的能力,不过不一定会坏,
还有反向电流急剧增大也是对的,不是说电流非常大才叫急剧增大,而是对比于漏电流来讲,比如漏电流2nA,那么电流增加到0.1mA也叫急剧增大。
---------------------------------------------------------------------

1、请问30楼,该方案中,二极管处于反向时(交流电的正负半周中的其中一个半周),它两端的反向电压是多少V呢?

2、楼主贴出的这个烂方案是低价位能用的方案,也就是它没坏;按你说的怎么解释,为什么没击穿?

第三点,指示灯从氖泡改为LED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成本,其实氖泡应该是很好的选择,自身耗电非常之小,约uA数量级。
即使那些高端的插座,不管LED灯是如何的接,都是一个非常低效的电路,效率甚至都不到1%,而且自身消耗的电流也在mA数量级。这样单单是一个插座指示灯就消耗了0.2W的功率,这样1年下来就消耗了1.75度电,约合*币0.86元,远高于氖泡的成本。
现在真正的高档插座,里面用的还是氖泡做指示灯
---------------------------------------------------------------------
指示灯从氖泡改为LED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成本?
不对吧,氖泡的主流价格是7分钱~1毛钱,这个价格你买不到发光二极管的,且不说高亮度的蓝色、红色、白色发光二极管,就是普通亮度的红色发光二极管也要2毛钱以上的。

目前市场上带指示灯开关的指示灯一般有氖泡和LED发光二极管两种。其中氖泡工作电流在100-500μA,LED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在50-100μA。氖泡由于工作电流大,带氖泡开关接荧光灯几乎都会出现频闪现象。LED的工作电流相对较小,电流越小,产生频闪的可能相对也小(如电能继续速度小于自然消耗速度,则不产生频闪),因此LED相对氖泡而言,频闪的可能稍小些。这也是如奇胜E3000、西蒙59系列带LED指示灯的开关在宣传时声称的,接荧光灯不出现频闪的理由。

LED取代氖泡广泛用在开关、插座里是个趋势,我们拭目以待吧!

网友B:
的确是处于击穿状态的,但是没坏。稳压二极管一般工作在什

网友U:
哎!

???越看越糊涂了,一会儿是发光二极管,一会儿是稳压二极管?你们LS的都知道LZ问的问题是什么吗?如果不知道请不要再讨论这话题了,一点价值都没有;如果知道,请把LZ所说的电路用图表示出来,这样的话去讨论或许能更快的得出结果。要不或许每个人说的都是对的,只是每个人想的电路不一样?

网友S:
to 圈圈 及各位楼上——

现在讨论的不是是否会坏——而是坏的概率是否能控制在作为一个质量合格的产品所允许的损坏率内?

网友Y(2009-08-04):
恩,小问题讲出大道理

网友Z:
问题的实质在于击穿后二极管反向电阻极小,而前面又串联了大电阻,故功率发热忽略不计,里面的材料远没有到蒸发的问题就正向了,热平衡问题

OK

网友Z:
击穿后电阻变得极小——》管电压又变小——》不击穿---》动态电阻变大——》电压变大——》击穿----》重复----平衡~~~~

网友AA:
当然会击穿的,但是因为有仙流电阻,所以击穿电流没有达到一定功率。不会造成损害
其实你触电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只要流过你身体的电流没有达到一定强度,触电了就触电了,没问题的

网友AB:
我家的几个排查都没有LED指示灯了,你算走运一个

网友AC:
看得我头晕,打一下酱油

网友AD(2011-04-05):
路过 检点钱打酱油

网友AE:
回复 网友D:
记得大学学习固体物理时老师讲过:一般稳压管大于7V时为雪崩击穿,小于4V时为齐纳击穿,在4V---7V之间的两者都有可能。
本人只复述原话,不负责探讨!

网友AF:
反向击穿的两个要素,电流和电压都要满足。
最可靠的保证是在串联一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AG:
不串电阻,LED也不坏, LZ就NB了。

网友AA:
击穿除了电压,还需要一定的功率。二者少了一个就不会破坏器件

网友AH:
静电功率也不大,照样会损坏半导体器件
不止是MOS器件易受静电作用损坏
PN结器件也照样怕静电
只是静电打在半导体上不一定会立即出现损坏的后果,导致的更多的是“小内伤”,积累的多了就坏了

俺感觉一个二极管接个电阻就上市电作指示用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正如前面有大虾说的“正规的更多是用氖泡而不是LED”,如果用LED的话,一定得保证反压不超过允许值。  即使电阻较大,能提供的电流较小,但小破坏力*时间,照样会导致失效

我见过的许多廉价的插盒,灯泡坏的多了去了,为什么LED在低压指示时一般寿命很长很长,但插盒上的用一两年就坏??

网友AI:
是双向发光二极管,有的发光二极管里头封了两个反向并联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AJ:
一个二极管看出水平来拉

网友AK(2011-05-23):
好晕啊,再看看模电…

网友AL:
他妈的一个发光二极管都这么复扎,回家种地去算了......

网友AM:
他妈的一个发光二极管都这么复扎,回家种地去算了......
引用 网友AL:

哈哈。回家种地也不简单啊。

他妈的种地复杂多了

网友AN:
先从电流着手,电流不够电压就低了,电压低了,电流也小了,功率就上不来了,功率就上不来功耗也小的了,功耗小了也就不发热了,不发热了怎么会烧呢

网友(2011-09-17):
发光二极管和大电阻串联,1. 如果没有导通,发光二极管是一个相当于无线大的电阻,就要承受大部分电压,但通过的电流很小,即使电压达到极限也不可能击穿。2. 即使反向导通,二极管导通后电阻很小,根据串联的分压关系,二极管承担很小的电压,这电压根本不能支撑二极管导通。

网友AO:
我又在微波炉和电磁炉上的插排坏了,怎么没有坏的?
二极管击穿需要电流和落在二极管两端的压差值。

网友AP(2013-03-21):
习总教导我们说;有些﹝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

网友AQ:
会坏的~只不是马上就坏,而且也不是突然就坏,感觉强电上用的LED,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光就变暗了,慢慢就只有一点光,最后就会不亮了,我用的热得快上面有一个灯,就是这情况,有些插座也是。

网友AR:
我家里的插座,半年后,基本都会烧掉,之后拆开,换LED,加个二极管4007,10年都不烧。。。。
看到有叫兽还在推崇这个电路,唉。。。。

R+LED交流电源指示灯电路,世界上用量最大。正常的人没有不推崇的。

网友AS:
怎么感觉像是**的水军?你问这个问题不如问路边的一颗树,你为什么还没死?

R+LED交流电源指示灯电路,世界上用量最大,可惜你都不认识,说明你井底之蛙智力精神都不正常,是彻底的“水”。

网友AT:
有限流,相当于半波整流

网友AU:
实际产品上这个限流电阻一般取56K/0.5W,不是几百K,平均电流4毫安左右,不加保护确实容易坏。

网友AV:
4mA,56K,0.5W不够用吧?

现实就是如此。

网友AW:
这问题问的好,我就烧过一个,拆开,从新换一个二极管,修好了,哈哈

网友AX:
引用 楼主:
我是问它为什么不坏呢,,,,,英雄在哪里?????????????????????????????? ...

为什么要让它坏呢

网友AY:
这标题。。。。。。。。不是有个电阻在那里了吗、、、、、、、、、

网友AZ:
最底层的是最高深的

网友BA:
有哗众取宠之嫌哈!

网友BB: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R+LED电路(加号代表串联),已经基本上取代氖灯及小白炽灯泡,广泛用作220V交流电源指示灯,m国n家p厂q个产品,几乎没有不用它的,已经成为世界上用量最大的电路。在竞争中,这个R+LED电路是胜利者。胜利者自然有他的道理,那就是coldra所简单又明了的语言所描述。
电路设计往往有多种方案。如果有谁不赞成,完全可以再与它加串一个4007,无所谓的。
其实,在最新设计中,这个R+LED电路已经开始被C+LED电路所取代。就是绿色电容降压电路,已经开始在很多产品中应用。所以,再在这个本身已经经历繁荣、现在业已开始衰败的产品上斗嘴,真是无聊。
楼主提出这个问题很好,但是讨论应该告一段落,见好就收。
不要再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而且已经过时的问题争了。
有精力有能耐,就去扯一下为什么苏27只能捕捉单目标,而苏35可以捕捉多目标,那个雷达的设计问题。

网友BC:
引用 网友AR:
我家里的插座,半年后,基本都会烧掉,之后拆开,换LED,加个二极管4007,10年都不烧。。。。
看到有叫兽还 ...

小盆由,如果你无法理解LED+R的正确做法,你有如何理解1n4007在几个ma时的反向特性呢?
就像你不知道LED的反向特性一样的道理!
凡是妄图使用1n4007的无异不是 概念 错误的想当然!
其实就算是1n4001
也不会击穿,在替换LED的情况下,二者工作原理没有不同。
好好想想吧,相信,也许,你会明白的。

OK!

网友BD:
赞同上几楼的。

网友BE:
百度百科:二极管反向击穿:外加反向电压超过某一数值时,反向电流会突然增大,这种现象称为电击穿。引起电击穿的临界电压称为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电击穿时二极管失去单向导电性。如果二极管没有因电击穿而引起过热,则单向导电性不一定会被永久破坏,在撤除外加电压后,其性能仍可恢复,否则二极管就损坏了。因而使用时应避免二极管外加的反向电压过高。

网友BB:
宁信百度百科不如没有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使用时应避免二极管外加的反向电压过高。”
前边讲的还有道理,这句就错了。
加上尽量还差不多:使用时应尽量避免二极管外加的反向电压过高。
请问稳压二极管工作时施加多大的反向电压?
电视机行扫描电路,如AN5435,TA7698,数不清的行扫描芯片,由一个稳压二极管提供行扫描电+9V工作电源,但通过10k限流电阻所给原始电压却高达110V。

还是那句话,二极管反向击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限流。有强力限流,即使反向击穿,二极管也不会损坏的!

网友BF(2013-08-04):
争了好几年

网友(2013-10-19):
小东西里,有大学问。

网友BG:
坐等高手现身~

网友BH:
看了头晕。。。。。

网友BI(2014-02-02):
POWERANTS已经讲了比较清楚了,加个反向击穿电压高的二极管比较好。

网友BJ:
我家的排插,LED几乎都坏了,大致上一两年的寿命

网友BK:
不满足击穿条件

网友BL: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标题真TMD不爽....

这位仁兄所讲确实属实,观察很仔细;这应该没有要再详细解释了吧;

网友BM(2014-12-07):
个人理解,就算能瞬间雪崩击穿(毕竟瞬间电压可以到310V),但因为有个很大的限流电阻所以电流一直上不去啊,而且导通以后压降瞬间又恢复到很小了(不足以击穿),就算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也不会形成大电流烧坏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