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答谢谢

楼主(2009-02-09):
    我们这边有一台仪器是提供16K,2V有效值的信号源信号误差在±1mV内,我在信号输出外面接了一高精度的万用表,不接表的时候每隔半个小时看一次信号范围符合要求,当接上万用表的时候幅度就0.1mV那样往上长,一直慢慢的长,我观察了两个小时还是长,问其它工程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我不接了以后过会再观察信号幅度只会下降几个mV,就是说我接表幅度上升,然后再去掉表过与接表过同样的时间幅度稍微下降但还是上升的大。怎么回事呢?

楼主:
是阻抗匹配的不好吗?

网友A:
??

    “不接表的时候每隔半个小时看一次信号范围符合要求”:怎么看?用什么看?

“一台仪器是提供16K,2V有效值的信号源”。。。“在信号输出外面接了一高精度的万用表”:是高频电压表吗??

网友B:
干扰

有干扰源,我也遇过这样的情况,你最好在屏蔽房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