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节拍,谢谢!!

楼主(2009-02-09):
2相步进,8拍,正反转如何控制,谢谢!
还有,能否分更多拍数?

网友A:
按照电机的说明,按照说明给它加电就行。

只是在高速时,适当提高供给电压,在低速或保持时,要降低供电电压

网友B:
二相八拍示意图

二相八拍示意图:

网友A:
.

一、顺时针时:
1、A相加电;
2、B相加电;
3、A相断电;
4、-A加电;
5、B断电;
6、-B加电;
7、-A断电;
8、A加电;
下一周依然从第一步做起,这样刚好是八种供电方法,所以称八拍。
对逆时针转,加电顺序按以上相反方向即可。

楼主:
8拍以后转1步,即0.9度?

把驱动做成三角波就等效于细分吗?

网友C:
不是“8拍以后转1步”,而是每拍转0.5步

每一步是90度的矢量,细分就是通过控制AB的电流比例来得到中间任意角度的综合电磁矢量

如果每次都只给一个线圈通电,则对应一周实际上是4个90度的状态,这时是4拍,每一拍对应一步;
而8拍多了4个两相同时通电的中间状态,也就多了4个半步的状态,所以每一拍对应0.5步

网友D:
步进电机控制基本原理

xwj 楼说的对,如果你的步进电机用的现存的驱动器,那驱动器上有一根线,高低电平不同则转动方向不同,细分的话驱动器上也一般有设置的地方;
如果你想自己做驱动就麻烦了,那个很难做好的,方向的控制和4楼说的一样,靠给各个线圈通电的顺序来控制。
细分就是通过调节各个线圈在不同时间的电流值,所有线圈的磁场合起来就能得到一个方向,禁止时电机线圈的磁场指向与复合得到的磁场一样,细分时让各个线圈的电流按一定的梯度增加;电流(磁场)变化的速度越快,电机转动越快

楼主:
2个H桥,在接个恒流斩波,驱动脉冲换成

几个PWM渐变的脉冲,按8拍走,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