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推荐一款存储器

楼主(2009-02-19):
各位,帮我推荐一款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器,比较流行的,并行或串行。谢谢了!

网友A:
AT45DB081,串行的Flash,不知道流不流行

SPI接口 ,8M bit,也就是1M字节
价格20多块

网友:
ST的25P08呢?

批量大概10-13元吧,扇区较大,这一点可能会不便。
如果要2MB的还有25P16

网友B:
24cxxx

最流行的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