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RAM不够用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9-02-20):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差得不多可仔细规划程序,启用标志来分时使用公用寄存器
差很多就换芯片吧

网友B:
扩展一个不就可以了

我不太了解你用的片子,不过我认为扩展一个不就可以了。

网友C:
3楼玩笑

网友D:
设计者先面壁去,然后该咋办就咋办。

网友E:
同意楼主去面壁

网友F:
优化算法

批处理改成流水处理
优化程序,减少变量占用空间(多数时候是有潜力的)

硬要把250bit数据一起暂存,换芯片
嵌入式应用,尽量单片解决,避免外扩

网友G:
没听过这片单片机,不过感觉那个“bit”应该是byte……

网友E:
楼主还不知道该去面壁的理由吗

网友H:
呵呵,建议还是优化程序,尽量少用全局变量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们的解答

确实是byte,不是bit,笔误,不好意思!
外扩会增加成本,还是先优化程序看看,去面壁!

网友I:
印象中68013的RAM远不止256byte

楼主再看看datasheet!

楼主:
回楼上

是63813,不是68013,这两个不是一个内核的单片机,63813是M8C内核,68013是8051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