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双向可控硅用法的疑惑?

楼主(2009-02-20):
同样的电路同样的驱动芯片TLP560J,为什么ST的BTB08就可以而安森美的就不行呢,看了两家的数据手册参数基本一样。

楼主:
论坛没人回复吗?

网友A:
TLP560J的手册怎么说?

要是用MOC3041呢?

网友B:
什么叫可以,什么叫不可以

你都问得糊里糊涂,人家怎么解答

楼主:
这样说明白了吗?

通过调节占空比50%的方波周期去控制可控硅的关断频率用ST的就可以而安森美的不起作用,不能关停(我停止发出方波)

网友B:
安森美的型号是什么

注意一下两个型号的(di/dt)c和(dv/dt)c这两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