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mh充电器求助,在线等

楼主(2009-02-21):
A点接充电电源,C给mcu供电,我的意图就是A点上电瞬间,让8050打开,后8050只受pb0口控制,
B点是负载,

楼主:
可以实现吗?

thanks everyone!

网友A:
不是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B:
好象没描述清楚,呵呵...

网友C:

看上去可以,将RC调大点;但是关闭时也有像刚上电时的瞬间延时;那个10uf成自举了,正极电压有可能瞬间到U(A)+U(PB0),不知道对其他电路有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