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验QFN封装的芯片

楼主(2009-02-23):
想在万能板上测试QFN封装的芯片nrf905,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是不是需要买一个配套的QFN测试坐哪,或者谁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900M的射频信号你这样搞效果不好的。

网友B:
先涂好焊锡,然后用热风枪吹

先涂好焊锡(芯片引脚和PCB),然后用热风枪吹

网友C:
去找匠人,

他那背朝天绝技使得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没有做PCB那,所以打算买一个QFN测试坐

楼主:
呵呵,什么是背朝天

这是什么绝技,哦哦

网友D:
905都过时了

现在,很少人用了,要测试何必这么麻烦,市面上,淘宝上现成的板子多得是阿

网友E:
画好板子自己手工焊

也不是太难焊的

网友F:
可以买SMT类的Socket.

看你测试什么参数了.

楼主:
我就是想买个测试坐

网友G:
想买就去买啊
干吗问?
再说,你买了也要焊在PC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