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传感器

楼主(2009-02-24):
做超声波测距仪,测量范围在0.1————3米,精度1cm,用什么型号的超声波传感器比较好

网友A:
常用的40KHZ都可以

网友B:
测距用的传感器,可不是一般的超声波传感器噢,要求余音

网友A:
余振的长短应该跟你的发射电路有关

楼主:

谢谢几位的 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