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影响基准源

楼主(2009-02-24):
电机影响基准源
电路如下图,当电机不工作时,用示波器测LM358的V2.5A,V2.5B(2.5V基准提供给A/D芯片)纹波很小,但当电机工作时,则V2.5A,V2.5B上出现周期是10us,幅值为200mv的纹波,测V2.5上没有纹波,为什么?
是利用LM358分出的基准源有错,错在哪里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2/2009224114419309.rar

网友A:
加滤波电容

楼主:
对地加了103独石电容

对地加了103独石电容

网友B:
你把10μF电容换成1000μF再看看

网友C:
这样改行吗?

网友D:
理论上滤波是可以解决传导(线路)干扰

LM358 频带窄,PSRR 的带宽也就窄,抗电源交流干扰能力弱,从电源端和输出端入手加滤波是正确的
R、C 值要选好了, 10uF 要加大,运放上的两组 RC 要符合比例

但你首先要确认只有传导干扰,没有空间干扰

网友E:
回复!

支持7楼说法,应该跟你的布线有关系,你必须确认你的PCB布线没有问题,个人猜测你的358输入回路跟电机动力线挨上了.

楼主:
是传导干扰非空间幅射

将电机电源换成另外稳压源供电,测V2.5A  V2.5B纹波消失.
另外一点不明白,电源纹波很小,由电源纹波产生的放大器纹波会放大几百倍吗?

网友F:
纹波不会放大几百倍

楼主:
6楼

6楼所画图中跟随器的输出端与负端加电阻有意义吗,它的滤波原理是什么?

网友G:
电机电流大,因此10uf电解电容太小了要加大。

网友H:
像这种电阻分压法做出来的基准

像这种电阻分压法做出来的基准,我一般都是上下都加电容。
在+2.5V对地和对电源5V都加大小相等的电容。

网友I:
这个问题换U5就可以了

2.5V的基准很多,为什么还要用电阻分压?

估计电阻R30C和R31C换成较小阻值就要好得多。

网友J:
首先要确认,你的测试方法有没有问题。比如你示波器的GND接到那里,如果测试基准点,应该放到基准最近的点。
如果确实是,请确认,你的12V电源或电机电源的稳定度----输出能力,看是否是电机影响到的了电源的能力。
如果不是上边的原因,请检查一下你地线的电源的走法,一般为在电输出或驱动管的GND为一点接地,如果没法子做到请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