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09-02-25):
接触到一个SOT-23-5(五脚的封装)的IC芯片,表面就印着B32S,苦找不到相关的DATASHEET,也不知道什么功能(好像和电压有关),其中芯片的第三脚接地,第五脚接VCC.第二脚接单片机IO口。麻烦懂得的人告知其型号和功能,谢谢!!

网友A:
电源芯片吧

是电源芯片吧,剩下两个引脚,一个是闭环控制,一个是ON/OFF控制。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