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的代替品?高手呢???

楼主(2009-02-26):
图中的S1一般漏电厂家用的是CR03AM-12
但这个东东要1.50元左右,太贵了,
望高手给点意见。

楼主:
有这方面经验的人请指点下吧。

楼主:
在这先谢谢各位的帮助。

在21IC每次提问,都有不少热心人与高手的帮助,本人不甚感激。

网友A:
可控硅不用这么贵吧...另外这个图似乎不大对...

楼主:
图应该没问题

本人也觉得可控硅太贵了。所以想找个可代替的

网友A:
你这测试按钮如何工作?

楼主:
测试按钮平时是断开的

测试时按一下,断路器跳闸。

网友A:
R1左端不是应该接地才对吗?你接零线它怎么跳闸?

网友B:
测试开关没问题

测试电阻二端这样接没问题,一边经过线圈,另一头不经过线圈,测试按下后线圈中的电流就不平衡,就会检测到漏电一样的效果。

网友A:
哦,看清楚了,原来是接到前面去了。是俺搞错了。

楼主:
呵呵

两位给介绍下S1的替代品啊。。。。。
或者给些SCR资料,本人自己选也好,不要不说啊。。。。。

网友C:
量大少于1元应该没问题

楼主:
楼上的要多少一只啊?

楼主:
怎么没别的型号代替呢

网友D:
看到许多产品是没有IC1的

楼主:
不用IC1,那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D:
为了安全,还是不说的好,呵呵..

可控硅的价格批量大的话没那么贵。

楼主:
awey 大侠

我说的电路好像国内用的人还不是很多,绝大部分漏电开关不是这个电路的。不过本人没研究过。

网友E:
这种小硅不会超过1元,除非你只买几只。

换个店家。

网友F:
测试开关的作用是模拟漏电状况

网友F:
IC1叫什么?

楼主:
呵呵

图上有啊。。。

楼主:
咋没人告诉我呢?

网友G:
1.5是零售价

批量价5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