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简单的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2-26):
re

什么样的电器?多大电流!可以用继电器!

楼主:
就是一些家用电器啦,电流不会超过10A,继电器可以编程控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

网友C:
不懂硬件的话,怎么跟你讲硬件?

继电器我看对不懂硬件的人不太适合,用过零型SSR可能更方便些,只是不要再负载端短路,或者使用电容性负载

网友D:

用光偶加继电器,或用可控硅,

楼主:
5楼 短路会怎么样?

网友E:
你周围有做硬件的人没

你最好找你周围做硬件的人帮助,因为你如果不懂硬件大家说了也白搭。

网友F:
用继电器最简单

价格也最便宜,效果也最好。
当然,那么大电流的继电器应该叫接触器了。
如果是接触器的话,可能还需要中间继电器。
而且大功率接触器不怕负载短路的,负载短路就烧主保险了。

网友C:
回复7楼:损坏

网友G:
光耦加BT139

网友H:
SSR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