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这样的计算机串口程序

楼主(2009-02-26):
有否这样的现成的程序,能在计算机上运行,长时间通过串行RS232口接收外部的数据,并保存在一个文件中?

网友A:

有一本&ltVB与RS232&gt的书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很单的,或你在程序员网上发贴求助一下,看谁有现成的给你用一下

网友B:
有呀!

  可以用vb的程序  编程来实现串口通行    可以到迅雷下载vb通讯程序!  我下载过!

网友C:
自己摆渡。。。。。

网友D:
超级终端不行吗?

超级终端不行吗?好像可以将数据保存在文件中。

网友E:
“串口大师”应该是行的

还是本坛的高手开发的,超强,还可以监控串口!
那上面有个自动保存功能,印象中几年前似乎用过,你down下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