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电缆有如此强的容性?

楼主(2009-02-27):
最近去的两个现场,220KV/35KV的风电场,由于现场都是电缆,导致整个风电场的容性很强,哪位大侠能说说为什么电缆会有如此强的容性?而架空线路就是感性的?那么什么情况下选用电缆?什么情况下选用架空线路呢?
谢谢

网友A:
风电场是不可以架空线的

从安全角度考虑,风电场是不可以架空线的

回路面积大,呈感性,反之呈容性

网友B:
电容的容量是与导体的面积成正比,与间距成反比的。

网友C:
大家还忽略了一个电缆的材质影响。

电缆中导线和导线之间都是用塑料包裹起来的,介电常数很高,
间距那么近,而且电缆又那么长,当然呈容性了,
而架空线之间是空气,介电常数于真空类似,距离又那么远,
就不呈容性了,环路面积大就呈感性了。
还有,高频电缆,比如视频同轴电缆,芯材和屏蔽层之间的材质是氮气发泡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小介质的介电常数。

楼主:
谢谢

不过好像很多现场仍然是架空线路的,搞电缆的现场毕竟是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