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本本IBM R60i有无线网卡吗?怎么找不到

楼主(2009-03-01):
本本IBM R60i有无线网卡吗?怎么找不到,想接无线路由器

网友A:
有吧。可能有硬件开关。或者驱动没装好。

网友B:
先看设备管理器

就是驱动没装或没装对,也会有指示的,若无,再看BIOS里的相关设置选项是否已打开,再无,就是没有了。

网友C:
有呀!!

  我哥也是IBM,他装过系统也没有无限了! 他在官网上下载了无限驱动就行了 !     去官网看看!!!

楼主:
在"网络连接"内还是无"无线连接”!

在"网络连接"内还是无"无线连接”!

网友B:
必须先在设备管理里看到才行

楼主:
看不到

也看不到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