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无线通信

楼主(2009-03-01):
大家好,我将要做个单片机无线通信的系统不知道思路对不对,大家给哈意见,我要做的是一个单片机通信系统,由于两地距离太远。利用无线发送与接受模块达不到那么远的距离,则我采用的是像长城烽火台传输信息那样一级一级的传输,内容:设路段有A、B、C、D、E站台,汽车通过A站台,A站台向下一站台B发送信息,B站台接受到A站台的信号后向C站台发送信号,以此类推一直发送到最后一站E,设路段有A、B、C、D、E站台,汽车通过A站台,A站台向下一站台B发送信息,B站台接受到A站台的信号后向C站台发送信号,以此类推一直发送到最后一站E,大家给我哈正确的思路,可能的话给我点资料和实际的例程吧  我的邮箱:huangqinglong2008@yahoo.cn   QQ:546872706   我们一起来交流。

网友A:
这叫中继模式

但需要注意协议的编制,防冲突、防丢包是主要需关心之处,具体工艺关键是看网络拓扑和数据量。

网友B:
距离有多远?如果在几百米以内,可考虑加大功率。

中继点太多系统的可靠性会打折扣。

网友C:
串口无线通信肯定不行

全零或全一数据会出错。

网友D:
楼上的不是这样吧?

串口有开始位和停止位的.
不过串口需要字节同步.

这种中继方式只要中间有一个点出故障,整个通讯链就断了,多考虑一下风险啊!

网友E:
参考一下ZIGBEE,肯定有收获

网友F:
串口-FSK-高频:可以解决4楼的问题

网友G:
接力太多,很麻烦的。实际数据传输量很低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