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钟芯片的困惑

楼主(2009-03-01):
各位好.不才是一个电子元器供应商.最近碰到一个头疼的事.我供给一个客户一款DS12CR887+5.本人的货物是从美信代理定购的.货物绝对是原装正品.这款器件的技术标准是可以在-40到80度的工作范围的.但我客户产品在零下10来度的时候就出现故障.结果他就用我供的货做高低温测试.在零下30摄氏度的情况下,大部分部件的计时器停止运转,当温度上升时,计时器又开始运转.也就是在低温的状况下就不行了.我向代理反映了这个问题.也提供了三片测试不行的芯片给美信进行测试.但美信的故障分析报告我的这三片样品没问题.这可要如何是好???真是让人头疼啊.请那位大虾解此困顿.如果能解决此难题.在北京请吃大餐.在外地有礼物.请各位能人解这让人困惑的问题.另外是否有一款跟DS12CR887+5一样的时钟芯片可以替换的.一样是可以在零下30度左右工作的芯片.在此先谢过.l7805cv@163.com   TTL010-82627855

网友A:
可能是外围器件的问题,重点检查晶振

网友B:
最好请一个懂电子的去测试一下

1.-30度时电源(或电池)是否正常?
2.晶振是否正常?
3.晶振引脚上连的电容是否正常?
多半是晶振不起振引起的.晶振不起振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匹配电容的问题.

网友C:
99%不是芯片的问题

虽然我没用DS12887,用的是8563,前两天刚遇到过这个问题,在-10度的时候,晶振挺振,一批里面不一定都有问题,后来全换了。当初买晶振的时候,供货商说是工业级的。

网友D:
晕倒,回答前总该先了解一下DS12CR887不是?

网友E:
这个带后备电池,内部带晶震的,嘿嘿...ls各位...

网友F:
你还是轻松的

这个事,不是美信的片子不好,就是你的客户没用好。你还是轻松的。呵呵。

请美信提供测试方法和测试报告。请你的客户注意该芯片的测试方法和条件。查他们的测试方法和条件间的差异。

网友G:
我怀疑是美信的片子的问题.

用DS12CR887做成的产品在室外断电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时间就清零了.然后做实验也是断开外部供电的情况下.做低温保存实验,7个小时左右.这时候时钟会停止数据会丢失。(因为本芯片内部是设有电池供电,在外部不予供电的情况下,能保持时钟和数据一年以上不丢失。)
DS12CR887+5手册提供的参数是:使用温度-40℃---+-85℃,而上述有问题的元件即时是在-10℃的环境下也不能保证正常使用。跟代理的技术支持也交流过实验的方法和过程的细节.对方也认可.所以这个很头疼.

网友H:
美信不能证明没问题,那就退货罢。。。

不过DS12887应该已经停产了把。。。

网友H:
深圳兴帆微有类似东西的把

但质量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我都是自己做电池加OSC的

网友I:
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G:
是否有可以替换DS12CR887的时钟芯片

请问那位知道是否有可以替换DS12CR887的时钟芯片?

网友J:
申请时钟免费样品

SD2405API  工业级温度范围,内置充电电池

www.whwave.com.cn
tel:0755-83246178

网友K:
因为手表是戴在手上的啊,有人体给它恒温呢

如果你想用普通元件过高低温测试,你可以建议你的客户把设备戴在身上进高低温测试箱测试啊:-)

网友L:
偶也遇到过低温的时候晶振不起振的问题

后来检查发现不是晶振的问题,而是匹配电容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电路都会受到温度的影响,尤其是半导体电路,
可能单片机里的反相器在低温下放大倍数和驱动能力都会降低,
所以相同的晶振常温能正常工作,但是低温的时候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M:
既然是自成系统的,那么就单独测试

测试时断开与12887的电气连接或者单独测试,
测试后再接上,看是否运行正常,这样可避免由于其它电路低温故障可能导致的这个时钟IC故障,比如程序紊乱发生错误操作的可能。

网友J:
sd2400时钟可以考虑一下

高可靠性设计,力求在恶劣环境下时钟数据不丢失、不紊乱、不停振,向用户提供高可靠的IC!
1.独有的内置VBAT模式IIC总线通信禁止功能,从而避免在电池供电时CPU对时钟操作所消耗的电池电量,也可避免在主电源上、下电的过程中因CPU的I/O端口所输出的不受控的杂波信号对时钟芯片的误写操作
2.独有的内置三个时钟数据写保护位, 避免对数据的误写操作,可更好地保护时钟数据
3.独有的内置IIC总线0.5秒自动复位功能(从Start命令开始计时),保证时钟数据的有效性及可靠性,避免IIC总线挂死问题。
4.芯片管脚抗静电(ESD)>4KV。
5.芯片的锁定效应(Lacth up)电流>190mA
6.芯片在兴威帆的评估板上可通过4KV的群脉冲(EFT)干扰。
7.芯片通过严格的高温(+85℃)、低温(-40℃)测试。

网友G:
是单独测试.

测试时是单独测试的.

网友N:
究竟是12887还是12885A啊

12887自带电池和晶振,12885则要外接。

12887我们公司也在用啊,感觉比较稳定,就是价钱太高了,据老板说,1颗差不多要2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