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见过、用过或做过“户外机柜电子锁”的?

楼主(2009-03-03):
图片中是机械锁,现在客户要把它改装成电子锁,可用电子钥匙和门禁系统来控制开、关门,在网上搜索了半天也没见到有合适的,不知道有没有兄弟见过类似的东东

楼主:
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电子版......

可惜只能用电子钥匙开,不提供其他通信手段

网友A:
稍稍改造一下即可

遥控、指纹、密码、IC卡等等都可实现,自己做接口就是。

楼主:
电子部分不是问题——

关键是机械接口部分,这个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必须找个现成的生产这种锁的厂家......

楼主:
能找到的总是非要有外部电子钥匙的----

就是没有内部可以通信,不需要电子钥匙的.......

楼主:
从理论上来说很简单——

但关键我们是做电子的,机械的部分不是我们的强项......

网友B(2010-05-19):
加密,解密码
控制系统

再与机械结合

你可以试下在原来机械锁的基础上改变,
去点原来的锁头,
再把锁头换成电子控制的----来自控制系统.

这只是一个简单初步的认识..
这样你就有方向了.
(看上去,你那也不用得着太复杂的)

网友C:
LS上当了,发广告的又在挖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