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路,哪个好呢?

楼主(2009-03-04):
图中是两个开关电源高压整流前的滤波电路,
    一个是扼流圈在电容前面,
    一个是电容在扼流圈前面。
    两个电路看起来都有道理,但到底哪个更好呢?

楼主:
本人没条件测试

本人公司没有电磁兼容性测试设备,所以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楼上的垃圾

网友A:
不太懂,感觉图1好点。

网友B:
正常电路的话,扼流圈左右要各放一个X电容

楼主:
我看到的产品是第一种电路

没有放两个电容的。(成本考虑吧)
但哪一个好我也不晓得了。

网友C:
re

 两个电路整合一下更合理、更全面

楼主:
看看, 第一个竟然有两个14K275V 并在一起呢!

哪有两个并在一起啊?

网友B:
9楼是马大哈,鉴定完毕!

网友D:
不同的

前者对EMI作用大,后者对EMS作用大

网友E:
严重同意前后各一

严重同意前后各一,如果非要选择,我会选择第二,然后前面的走线极可能短,对称走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F:
在不确定之前建议二个都要设计进去,生产的时候根据需要

网友G:
电路1大方,电路2自私

楼主:
15楼 awey大侠

你说的标准电路是有这么回事的,但做产品在满足性能的情况下还是得考虑成本的,而且多个器件,画板子就少份余地。(目前本人的板面积紧张)
14K275V是压敏电阻,呵呵,275V倒不一定合适,到时再测试下。但不知为何说不对?
 电路1大方,电路2自私,怎么理解,本人愚钝。

网友G:
呵呵。。。

图1电容是在外面,帮电网滤波,怕自己干扰到电网
图2电容是在里面,帮自己滤波,怕电网干扰到自己

当然,不管电容加在那边,对双方都有好处,只是程度不同。
最好是两边都加。

楼主:
呵呵 我看到的电路

都是比较大方的,本人原来的电路是第二个,感觉道理上讲得通些,
但看人家产品(行业老大),都是第一种电路,所以不明白了。
呵呵 现在想想,当然还是第二种比较好。

楼主:
呵呵 谢谢awey的耐心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