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问题

楼主(2009-03-04):
各位大侠些:
   请问I2C你们一般用什么芯片,除了CH341A还有些什么IC

网友A:
nxp上应该最全面

关键是你应用要求

网友B:
I2C是一个接口规格

和用什么IC有关系吗

网友C:
IIC

对啊,I2C串行总线一般有两根信号线,一根是双向的数据线SDA,另一根是时钟线SCL。所有接到I2C总线设备上的串行数据SDA都接到总线的SDA上,各设备的时钟线SCL接到总线的SCL上

有很多芯片,是I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