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4计数器同步问题

楼主(2009-03-04):
把8254计数器的三个计数器都设为模式3或2,初值相同,三个计数器用同一时钟输入源。 开始同步计数,最初计数值为同步(但每个周期计满正半期后不能复位初值通常比初值小2 例初值10,计满正半期后复位应为10,但实际为8)几个周期之后计数器开始变化,并最终稳定在一个不同步状态。 请有使用经验的大侠给予解答。如有QQ请把QQ留下本人QQ为914283956。如没有请发到 的邮箱里来,谢谢!

网友A:
8253和8254芯片很不好用

读高字节和低字节常出错。

建议换其它芯片。

网友B:
有那么奇怪啊?

楼主:
8254计数器同步问题补充

把8254计数器的三个计数器都设为模式3或2,初值相同,三个计数器用同一时钟输入源。 开始同步计数,最初计数值为同步(但每个周期计满正半期后不能复位初值通常比初值小2 例初值10,计满正半期后复位应为10,但实际为8)几个周期之后计数器开始变化,并最终稳定在一个不同步状态,如果是方式2最终的稳定状态是计数器0,1,2读数分别相差一个脉冲。 请有使用经验的大侠给予解答。如有QQ请把QQ留下本人QQ为914283956。如没有请发到<lcyyc2@qq.com>的邮箱里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