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稳压电路

楼主(2009-03-06):
各位:
   我的电路板现在是由DC300V串一个70欧的大电阻(加热丝)供电,正常工作时由于加热丝的分压,电路板的输入电压为40V。
   现在我想在电路板前加一个稳压电路,使输入电压不超过60V,就像一个60V10A的稳压管一样。要求这个稳压电路只要能工作2S就行。
   好像没有这样的稳压管和压敏电阻之类的,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谢谢

网友A:
有60V的稳压管,也有60V的压敏电阻

不过,你的功率耗散也太大了吧?多大电流?

楼主:
回maychang

   我只需要60V稳压的稳压管能流过5A的电流,只要**2秒就行,您知道具体的稳压管型号吗。

网友B:
没有这个规格的稳压管

    老老实实用三极管搭吧,基本结构的串联稳压即可,要保证三极管的参数足够满足,工作时间很短且间隔周期足够长的话,可以用较小的散热片,也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