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保护电路

楼主(2009-03-07):
下图是个485保护电路:

1.图中有两种地,我认为空心的那个地是连接到外壳地的。横杠地是连接的板子上的信号地。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2.图中RXD一路,有9012反向,然后光耦再反向,两个反向有何意义,为何不像其他路上的光耦一样用,这样还能省个三极管?

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俩个地是两组电源的地

网友B:
我也没看懂

此图是用在大型设备上的。

1.05-05 1W 是5V输入5V输出的电源模块,做隔离用的。目的是当485芯片被共模击穿时,保护输入级分系统电路。

2.SP485R的RO脚驱动不了光耦,用9012增加驱动的。

网友C:
本质不是反相。是提高驱动能力。

光耦是不是用来反相,不要紧。如果不反相,通过E极输出即可

地:左边的地称为本地地,右边的地称为线路地。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说到接地,不知大侠们是否把板子上的地,跟机壳的大地连接呢?是不是之间加个电容好些?请大侠们讲讲板子地跟机壳地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C:
这个不一样

机壳是接地是安全和防雷需要,而电路的实际地(电源地)却是电路工作的需要。

具体怎么连恐怕蚂蚁更有说法。等等看。

楼主:
坛子里的大侠指点一下小弟。

机壳地跟电路板上的地该如何处理更合适。。

楼主:
有劳版主出马!!

网友D:
解答

1、“三角地”指485的参考地,另一个是内部系统地,在现场干扰严重时还需要引入保护地,机壳地是单独的,不能和参考地、保护地、系统地等混淆。具体处理时需要考量现场的具体情况,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答案。
2、在注意正确的逻辑时要兼顾器件的驱动能力,在驱动能力满足时当然无需外扩晶体管,这一点需要查证器件手册。

楼主:
chunyang大哥终于出山了。

chunyang大哥说了这么多地,俺都不会啊。很想系统学习一下,有这方面的书吗?给推荐个!!

楼主:
DC-DC

图中那个DC-DC转换芯片网上查了查,不好买,不知有替代型号吗?

网友E:
这个电路是跑不转的吧?

而且很奇怪:
他怕SP485的RO输出驱动能力不足,就加了一个Q1以驱动光耦,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RO的实际负载要比Q1(9012)的负载还重些?
Ro的电流约(5V-0.7V)/1k=4.3mA;
而Q1的负载电流却是(5V-1.2V)/1k=3.8mA;
可见Q1是多余的。

另外,SP485输出端的接法就更邪乎了:
端口上那么大的电容和电感,失效保护电阻那么小,难道楼主的波特率只有几百?难道线路很短,并且终端数量也只有几个?

如果MCU是51的,建议R/D信号改成低电平为DE有效更好,否则51上电(包括复位阶段)时,SP485呈现低阻,可能影响其他正在工作的终端的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