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LED驱动的8050因CEO耐压低要换别的型号,有好建议吗?

楼主(2009-03-08):
MPS8050的Vceo耐压只有25V,我如果要接到24V的电源上,电源正极-》6个LED管-》限流电阻-》三极管C极-》三极管E极-》地。这样的话三极管在不导通的情况下Vceo是24V左右,还是24-(6*3[Vf])=6伏啊?如果是前者,那MPS8050就不能用了,有耐压高,又很常用,价格也还不错的三极管推荐一下吗?最好能和MPS8050的贴片直接替换。我对小功率三极管用的不多,基本也就知道个8050,8550,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使用场效应管

楼主:
可能有点贵吧?

电流很小,20MA的样子,不必用MOS管吧?大功率还差不多。起个开关作用。

网友B:
回楼主

概念不对,Vceo指的是管子特性,而加在管子上的实际电压是Vce
你问的应该是Vce是否超过或接近Vceo,
回答你,Vce是6V,但是你算得有误差,
你用的LED压降是正常工作时的压降,实际上没有电流时管子的LED的正向很小只有1V左右,所以Vce应该是10几V左右。
另外关于三极管耐压的问题,我们说的通常是Vceo,也就是基极B悬空的时候测量的耐压,而实际使用时,B极和E极会有一个电阻,这时的耐压就是Vcer了,假如把B极和E极连在一起,耐压就变成Vces了。还有一个是Vcbo
而Vceo<vcer<vces<vcbo,也就是说,假如你的三极管基极驱动电路比较好的话,耐压可以超过25V,从手册上我们可得知Vceo=25V,Vcbo=40V,那么Vcer和Vces就介于这两者之间。

楼主:
谢谢各位的教育,

我是半路出家,对三极管了解得不多,用得也很少,突然有问题就不知到怎么办了。“假如你的三极管基极驱动电路比较好的话”,不知我下面的图是否比较好了,
图传不了,说一下吧,就是HC595的输出串一个10K的电阻,再接到8050的B极,电源正串6个LED后接8050的C极,E极接地,有更好的方式吗?

网友C:
5401/5551应该可以

楼主:
加个图,看的清楚些

楼主:
6楼的兄弟,把5401/5551写清楚全名好不?

不熟啊,
找到了,2N5401(PNP);2N5551(NPN),Vceo《160V。价格也不贵,5分多点。
做了个实验,LED在没亮的时候的确有压降,1V多点吧,
谢谢各位!

网友D:
电源电压24V,此图用8050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8050集电极没有串联电阻,管子要烧的。

楼主:
改成这样就没问题了吧?限流电阻忘画上去了。

用2N5551也可以是吧?更好一点?

网友A:
8050不会坏

那些LED都分担了压降,另外电阻限制了最大电流。

8050可靠性如何只要评估三极管最大功率。

网友E:
2n5551 2n5401

网友(2009-12-22):
250的电阻是不是有点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