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L293D吗?

楼主(2009-03-09):
我用L293D驱动电机 V1接24V电源 V2接5V电源 然后准备控制电机正反转 A1 A2 EN1 接单片机接口 A1=0 A2=1 EN1=1 电机不转 测量A2=0 把连接线去掉测量A2=1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人指点下 谢谢!!!

网友A(2011-08-09):
单片机高电平输出能力太差或A2端输入电阻太小或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