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停不下来

楼主(2009-04-12):
下图中为本人设计的固态继电器,功率很小
光耦导通几十秒内都可以正常关断
当光耦导通几分钟后光耦停电但可控硅便不能截止,不知是什么问题!
高手啊,指点指点吧,困扰我好几个月了!

网友A: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继电器怎么接的呀

楼主:
j3端子的2脚串负载与1脚接入220电源

网友B:
关键是什么负载

楼主:
负载为<40W电机

热导通,

楼主:
热导通怎么克服啊

楼主:
1A的可控硅带不大于40W的电机会这么严重啊

网友C:
可控硅的控制极与阴极要接个电阻

不然,光耦关断时,控制极是悬空的

楼主:
那应该接多大的呢!

如果过小就会使波形变坏的

网友B:
我看不是热导通的问题,而是电流电压相位的问题

就知道负载是电机...

楼主:
相位问题的话,那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截止不了

现实情况是开始可以截止

网友D:
是否热导通,通过判断可控硅温度即可判别

加大可控硅功率规格即可解决。另外,考虑到负载的特性,吸收回路不可简单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