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控制电机正反转,A1和G逐渐会被击穿,很郁闷

楼主(2009-04-13):
双向可控硅控制电机正反转,A1和G逐渐会被击穿,不知是什么原因?
可控硅选的是25A,800V的,
电机是单相的,大概10W,很小的。
电路如下: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A:
看不懂..

正反转???怎么控制呵呵..看不明白...直流电机我倒搞过很多.不过一般都在直流电机两端加一个二极管做续流保护用.你这个电机才10w就会把这个这么大的可控硅烧了.很奇怪..我直流电机,用BTA12.才12A的,控制200W的电机都不会烧..

楼主:
是不是RC的问题?
RC该怎么选择?

网友B:
电机控制学问真多

我们一直也是用MOC那个经典控制电路
控制电机正反转
一直也是坏可控硅。
直到现在

楼主:
?

这个问题是不是不好解决啊

网友C:
你的可控硅是什么型号的?

是不是买到假的了?
我们也一直用这个电路的,坏的很少的,我这电机一般都是100W以上的,很少坏的,你的才10W呢!
还有,你的电容用的什么电容?

不过还是怀疑你的可控硅可能有质量问题,我这用的都是BTA16,ST的。

楼主:
我的是BTB24-800BW,ST的

这个和RC电路的电容有什么关系呢?
另外问一句,你的电路有没有加其他的防护措施?

网友D(2011-04-08):
启动电容在正反转切换时放电倒是可控硅损坏

网友E(2011-05-26):
以前我也有过这样问题,发了帖子大家讨论,讨论结果在这个帖子里,不知道大家说的怎样?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F%E6%8E%A7%E7%A1%85
但是今天看到了12楼  zhangjinxing同志说的有点不明白,如何家扼流线圈串电阻来解决启动电容放电,启动电容放电,两个可控硅误导通是会产生什么?什么原理造成可控硅损坏?

这个网页地址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