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调压器输入加电时怎么常跳闸?

楼主(2009-04-13):
刚买的中川的3000W的调压器,输入端接220V交流,输出空载或接负载(调整到输出110V,电流约20mA),合上输入端的电源时,怎么我的漏电保护开关总跳闸,输入端加两次电源就有一次跳闸.
以前用过一个调压器,根本没出过这中情况?是否是调压器有问题?什么牌子的调压器好?

网友A:
检查调压器的接地

应该是接地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