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三极管的开关电路啊 谢谢了哦

楼主(2009-04-14):
今天搞了个小电路,就是想学学三极管~~  电路图如下,我写下自己的算法,大家帮忙看下  看对不对 我是初学者~~  谢谢大家 还有  能不能讲解下三极管的放大 弄了好久就是不清楚
    由于LED的供电电流是20MA,所以我通过计算 在CE支路上串了限流电阻:(12-3)/0.02=450欧姆 ,放大倍数B=157,求出基极电流Ib=0.02/157=0.13MA ,所以电阻R1可求出R1=(12-0.6)/0.00013=90K 我取了78  ~~  我想问一下 这个设计的思路对不对   要是做放大使用又要怎么制作  谢谢大家

楼主:
大家帮忙顶起来啊 谢谢了啊

楼主: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R1两端电压是0.57V   R1前端和发射极电压是9.24V   不知道怎么回事~~  帮忙解释下  谢谢了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是射极输出

因此基极电位不是0.6V,而是发光管压降加电阻压降加一个PN结压降,R1两端电压很小。
3楼意见正确。

网友B(2010-06-08):
因为打不到 三极管的死区电压 把电阻降小了压降就升上来了啊

网友:
你的那种算法是不大对的,想让三极管处于放大,你要根据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