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啊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2009-04-20):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ADSL的滤波

哪里看来的电路?

楼主:
它是有15组这样的电路并联的。是在电话上用的

能分析原理吗?

网友B:
怎么有点象那个产生闪电的电路?

网友C:
好像是升压电路

楼主:
VDD和VSS是信号的,用在电话上的.

VDD和VSS是信号的,用在电话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