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门组成的音频信号检测电路

楼主(2009-04-20):
图中的输入信号是MP3,VCD等audio信号,
功能是当有音频信号输入时,U1-10脚输出高电平,移去信号几秒钟后U1-10脚
输出低电平,
谁能详细分析下U1A和U1F怎么起的放大作用,
C1,R1,R4,R7,C3应该怎么样取值?
还有Q1那部分电路好像没什么必要吧,直接U1-8脚输出也不能达到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加了反馈电阻的非门工作在转折区,有放大作用

原理看看非门的输入输出关系曲线就会明白。

U1D和Q1组成施密特电路

楼主:
谢谢2,3楼的帮助

有点明白了,
R7和C3是组成一个滤波电路吧,
那它是滤掉哪个频率段的信号呢?怎么计算出来的?
还有C1,R1应该怎么样根据实际要求合理的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