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这个持续过压过流电路

楼主(2009-04-20):
这个持续过压过流保护电路是网上比较经典的电路,但在实际使用中发现VCC_24V_OUT的值比

VCC_24V小4V,恰好是IRFR120N的Vgs(th)=2-4VDC;换用STD17NF03LT4,VCC_24V_OUT的值比

VCC_24V小2.2V,STD17NF03LT4的Vgs(th)=1.5-2.2VDC;
请教,如果想让VCC_24V_OUT的值与VCC_24V相差不大,是不是选用Vgs(th)小的mos管?请高手推荐一款Vgs(th)小的型号.l:1.bmp

楼主:
电路图片

网友A:
小是正常的,应该用PMOS管

网友B:
用PMOS的了

你这个电路是源极输出,MOS管不会饱和

楼主:
请高手推荐一款Vgs(th)小的NMOS管

最好是电流5A,Vgs(th)小于1VDC的NMOS管,谢谢!